求一个可控硅触发驱动集成电路

楼主(2009-12-1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楼主担心驱动能力不够,可以用单片机经光耦驱动一支小晶闸管,让小晶闸管驱动大晶闸管。

网友B:
触发单向可控硅直接用晶体管就可以了,根据触发电流选合适的晶体管,必要时用达林顿结构,MCU输出经光耦驱动即可。

楼主:
有可以和单片机直接接口的触发驱动可靠性要好得多,通过脉冲变压器的太麻烦体积也太大了,2楼方法不错,但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直接触发多个可控硅的专用集成电路没有?

网友B:
没有那样的IC。

网友C:
触发是触发 隔离是隔离 对于单向SCR 你用3楼chunyang大哥的方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