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是个啥子东西

楼主(2009-12-15):
(无正文)

网友A:
跟压敏电阻长得挺像

网友B:
应该是压敏电阻吧

网友C:
上面没有标什么吗?
像字母啊 数字啊 什么的!

网友D:
应该有标示的阿

网友E:
热敏电阻吗?

楼主:
啥子东西都没有!我觉得不是压敏电阻。因为用个压敏电阻没意义!热敏电阻倒是有可能,过热保护!

网友F:
看一下覆铜层,应该可以判断的,腿那么粗应该不是电容,不是自复位保险,就是压敏电阻,自复位保险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