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USB的加密小键盘用什么单片机最省,谢谢啦。

楼主(2009-12-15):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Mega8得了,2、3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B:
哪里有一半OTP,一半FLASH的片子。

网友A:
他是一半产品需要OTP,一半需要FLASH,其实都用FLASH都可以了,现在FLASH粉便宜了。

网友C:
MEGA8 软USB可以.

楼主:
你用Mega8得了,2、3块钱就搞定了。
引用 网友A:

2,3快的 一般是多大量的价格啊?

网友D:
要是用合泰的,短我。

网友A:
100片左右就可以到了吧,软USB的,目前没有比这个更省钱的了。合泰的速度不够。

网友E:
找找中颖吧,它家有专做USB键盘的单片机.可在本站的"中颖MCU"版块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TAOBAO和阿里巴巴的MEGA8都卖的4、5块呀?

MEGA8现在是不是已经下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