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充电自动可调(60)A选用什么结构好

楼主(2009-12-15):
有三个问题麻烦那位高手解答一下
(1)选用哪个结构效率高,在小电流情况小也要考虑进去
是BUCK电路还是,全桥结构.为什么?
可以直接用BUCK电路吗
(2)全桥结构是不是在小电路充电中效率低下了呢?这个如何解决
(3)我看到了两种结构,就是BUCK加全桥的
一种是输入在高频变压器初级前先BUCK,然全桥,而次级一个二极管输出
另一种输入初级先全桥,次级输出串BUCK电路
我是不是可以选这两个结构中的一种,那种比较好

网友A:
如果不需要隔离,可以考虑直接用Buck电路。
效率与很多因素有关,不能简单地说某种拓扑效率就比其它电路高。

楼主:
直接用BUCK电路,那么BUCK电路开关电流会很大,开关损耗会很大
关于这个方案我也想过,比如说60A充电电路,是不是可以采用什么均流方案(我理解就是三路并一路输出)
60A采用三个20A BUCK电路并联输出,不知道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但是具体怎么并联是不是要穿一个均流电阻呢.那么高手最好能提供一下实际的例子电路,借鉴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不是说大电流情况下BUCK电路效率还是全桥高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采用全桥的话,输出是60A话,输入是不是一定大于60A呢

网友A:
4楼:
输入是否大于60A,看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3楼:
三路并联,需要比较复杂的电路使三路电流平均分配。并联加均流电阻,效率必然降低。

楼主:
输入电压60~80V,输出48~60V,输出最大电流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