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滤波电容和高频电容的区别(附图)

楼主(2009-12-15):
The dc power supply for the inverter is a single-phase diode bridge rectifier in which neither dc smoothing capacitor nor reactor is connected except for a high frequency capacitor of 0.47 pF.Then the dc voltage across the high frequency capacitor is fluctuating at 120 Hz,that is,twice as high as the
line frequency of 60 Hz.This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shaping the line current of the rectifier into sinusoid and unity power factor.
说这里直流供电没有滤波电容和电感,但是连有高频电容?
整流器后面接的电容是高频电容而不是滤波电容,这个怎么理解?
整流后面的电容不就是滤波电容么?

网友A:
没说没有电感。
这种情况,整流输出不滤波,仅用于特定目的。后面电路没有画出,这个电路是要实现什么目的无法知道。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答!
neither dc smoothing capacitor nor reactor
后面那个不是说没有电感么?这个电路是制作感应热电源的。重新截图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那个图是波形!
高频电容和滤波电容是不是只是功能定义不同,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所谓高频电容和滤波电容的容量不同。
滤波电容,其容量在二极管截止时仍要为全桥供电,故容量很大。高频电容只需要在全桥开关工作频率上阻抗很小即可,容量与滤波电容相比,至多为千分之一。

网友B:
这个电路干吗的?交流转直流,直流转交流??再接变压。

网友C:
中频炉嘛~
画的很明白啊

网友C:
Cd的容值较小,对工频阻抗很大,储存的能量也少;但是Cd对于中高频来说阻抗就很小了,所以是高频旁路电容而不是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
Cd只是用来去除电源高频干扰的,不用来滤波,滤波电容比较大,能为负载提供足够的电荷,所以滤波后的电压几呼为直流,这里显然还是交流。
请问一下,你这里的电容C1,C2,C3,C4是多大值的?起什么作用,谢谢wenlibin1984@163.com

楼主:
这里的的电容论文上提到的是2000pF,是为了抑制开关损耗,说的是Lossless Snubbing Circuit

楼主:
其实在这里还有个附加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结构能让线路的为正弦,而是整数的功率因数呢?

网友E:
本质还是滤波,只不过截止频率很高,滤的是高频信号。

楼主:
电容的截止频率如何计算啊?

网友F(2012-12-17):
高频感应加热电路。
高频谐振电容及滤波电容
PULOM CAP

网友G:
标记下 晚上慢慢看

网友H:
感应加热?

网友H:
高频电容其实也是滤波的  只不过滤除的频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