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与CD4060组成的RC振荡器,哪个更优秀

楼主(2009-12-15):
想用4060的分频器,但不知道是不是4060组成的振荡电路没有555的稳定

网友A:
呵呵,挂个晶振啊,保证相当的稳定:)

网友B:
RC振荡器都不够稳定。
要稳定,如xwj所说,用片晶体。成本增加不到1元。

网友C:
频率稳定度级别:
RC------10^-4
陶振-----10^-5
晶振-----10^-6

网友D:
频率稳定度级别:
RC------10^-4
陶振-----10^-5
晶振-----10^-6
引用 网友C:

晶振那么小,不是最差的吗?

网友E:
该值越小说明漂移越小,楼上思维“短路”了……

网友F:
-6

呵呵,5楼看来脑袋真短掉了。。。

不过对RC能达到10^-4表示怀疑,RC能达到这个应该是极难的了把!

网友G:
:L  5L失蹄了

网友A:
晕菜~

这是谁呀?
说话咋这么“白”呢???

哦,原来是...
围观之:lol

网友H:
呵呵,申明我不是来围观的。

我只是路过。。。。

网友I:
921是故意逗大家笑的,不过我倒是真想这么问

网友J:
:P921幽默了一下。

网友D:
多谢各位圆场……我也想被围观一下的嘛~

网友K:
一般做单片机,如果不是要通讯的话,都可以用RC振荡器的。
通讯对频率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