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51单片机做一个电子书

楼主(2009-12-15):
学了单片机。想用51单片机加12864做一个电子文本阅读器,但是不知道要学哪些知识才能做出来。文件系统要学吗?

网友A:
学单片机硬件结构、51汇编、PCB制作、焊接、调试。

网友B:
支持,想做东东就有动力

网友C:
proteus 我用的就是这个!!

但是最好用硬件了!

网友D:
呵呵,尽量不要用汇编,用C写代码,将来好移植到其它平台,应该分几步走
1.编写LCD的驱动
2.编写读取存储介质的驱动,推荐用SD基U盘来实现,SD驱动很好找,U盘接口芯片比如CH375很傻瓜,直接读文件内容
3.建立应用层软件,在LCD上建议窗口映射区,将文件中的内容显示到LCD上,则此电子书已基本大功告成.

楼主:
窗口映射区 是什么? 有没有介绍它的书?推荐一本!谢谢!

网友E:
有想法就有动力

网友F:
5L说的很好

网友G:
请教热肠,我采用SPI接口操作SD卡的FS,速度很慢,没有SD控制器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H:
除了5楼所说的,应该还有一堆事情要做。
文件系统
文件的解码(比如怎么将TXT文件还原成对应的UNICODE码)
字库的问题

网友I:
也来罗嗦两句:液晶一定要选带中文字库的(例如:7920控制器的)。C编程时会容易些。

再者加上串口和外置的EEPROM,这样就可用串口调试工具将电子书发送进去了。自然也就不用管“文件系统”了,就是笨了些。
有个疑问,12864的屏是不是太小了些,每屏最多也就显示32个汉字啊,看起来够累的啊!

网友D:
窗口映射区 是什么? 有没有介绍它的书?推荐一本!谢谢!
引用 楼主:

窗口映射区只是个抽象概念,主要是指要在内存中建立一个数据结构,然后用一个显示缓冲区来显示文件的部分内容,当您用上下左右按键调整时,将缓冲区与文件中的对应位置对应起来.所以就象一个窗口一样,但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全部的内容,只是要建议映射关系而已.
可以搜一搜网友的电子书作品的软件源码来加深理解,也可找写Linux下的文本阅读软件源码看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G:
首先要分清是SD卡读扇区慢,还是FS效率低,如果是FS效率太差,还可软件优化,如果是SD卡读写慢,可以做些局部优化,但透过SPI接口读写SD卡速度有上限,想高速,只有用SD卡模式才能快得起来.

网友J:
学习啊,单片机刚开始学习中~~~~~~~LZ顶你~~~~~

网友K:
:lol   LZ找找,有别人用PROTEUS做的电子书,算是个雏形了,LZ可以做扩展...

网友L: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M:
关于电子书,你可以采用这种方案,我已经实现过的
51+TFT液晶+SD卡+HZK16+znFAT
把HZK16汉字库与要显示的TXT文件拷入SD卡中,51单片机采用znFAT操作SD卡的文件,读TXT文件的内容,调用HZK16文件来将点阵显示在TFT上。

也许你已经感觉到,有了文件系统很多东西都会变得简单,所以我才花很大精力来作文件系统  znFAT---单片机上的FAT32文件系统

以下是实验效果:

在线视频:
SD卡电子书实验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zNDk2MjIw.html

网友M:
以上是电子书的源代码与HZK16文件,你可以参考

网友N:
文件系统是必须的。

网友O(2017-01-27):
顶下:支持PDF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