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把把关 看这个电路咋样

楼主(2009-12-15):
H桥驱动的高端部分

网友A:
开关速度不算好。。。
R6太小了吧 稳压二极管会不会爆掉?就算不爆掉耗电也大啊。

网友B:
稳压管不要这么用。

楼主:
2L   输入5V时  V11=16.6V  V12=16.6+0.7V   Vd1=28-16.6v-0.7v
       输入0V时   V11=28V   V12=28V               Vd1=0V
似乎不存在稳压二极管电流过大的问题  注意V11的电压是R3和R4分压的电压  不是直接接Q1集电极的
仿真看了看   频率20khz 占空比大概可调到3%-97%的样子
3L   你说怎么样比较好呢

网友C:
为啥用PMOS呢?

网友B:
你的稳压管更多的是一种意外保护。就算去掉也会正常工作。
但当有意外时,稳压管的限流电阻就是R6,太小了。

5楼,NMOS的驱动还要一个电荷泵,更麻烦。

楼主:
是用来防止漏极和栅极电压过高的
那在稳压二极管那条支路串一个限流电阻如何?

楼主:
H桥高端用NMOS的话  要自举 比较麻烦
前两天买了几个IR2110   全拆机的  发现一个都不行
用PMOS算了

网友A:
如果你的28V是稳定的,二极管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凑个热闹,我也给个参考。没有做过测试,仅限仿真。
我的电路的稳压管负担比楼主的轻。

网友B:
稳压管开关速度没那么快。

楼主:
10 稳压管那样用似乎不妥吧

我在一楼的电路焊了板子 测试了下  速度不够快
没做过流保护 电机卡了下  炸了两个管子

网友E:
为啥要用PMOS呢,把管子换下面来,用NMOS要好上10倍。

网友E:
另外,如果控制电机,一定要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测了测   发现Q1的速度比较慢  边沿有1us左右
推挽电路的速度倒是可以
Q1饱和程度也不深啊
是不是应该参考74LS的输入级电路来做

网友B:
你要那么高的速度干什么,频率并不是越快越好.
频率太高,MOS管的交流损耗会比直流损耗更大

楼主:
哦   调速用啊  边沿时间长了  占空比不能跳很小啊  调速范围不就受限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