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 Actel 中使用内嵌逻辑分析仪的问题

楼主(2009-12-15):
请教 Actel 中使用内嵌逻辑分析仪的问题
请教在 Actel 中使用内嵌逻辑分析仪的问题各位大虾好,我使用的是 ProAsic3 系列 A3P250 芯片,在使用 Identify Debugger 调试时,将程序下载到芯片后,打开
Identify Debugger 调试时发现无法与电路板通讯,我使用的是 Flash Pro 下载器(并口),是否使用  Identify Debugger 调试时必须使用 Flash Pro3 下载器进行下载(USB 接口)?期待各位大虾的答复,谢谢!

网友A:
并口的电缆不能做调试。要用Flash Pro3 才可以。

网友B:
不懂,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C:
我看了几天的说明书也没有搞懂怎样使用identify debugger,最后就放弃了;
做好前仿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我只用过usb下栽线的,并口的没有试过。反正usb的是可以用得。

网友E:
路过来学习的,不懂,等高手解答吧

网友F:
不懂,进来学习

网友G:
不懂,看来这个问题把大家难住了,高手赶紧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