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2440上挂载一个SATA的硬盘啊,给个大概的方案就好

楼主(2009-12-15):
现在在做一个任务就是在2440上挂载一个SATA的硬盘,但是感觉2440上没有SATA的控制器,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知大家有什么办法,谢谢啦!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东……

网友B:
这个方案很简单。

买个usb硬盘盒。

网友C:
转接之后效率就低了,不过没办法,好像没带SATA控制器的ARM7,9.估计CORTEX-A8或PPC才有这些尖端技术

网友D:
外接sata控制芯片。

网友E:
去买个现成的SATA转IDE、或者STAT转USB 的转接卡呗。

不用担心效率的问题,就2440的性能,是不可能发挥出硬盘的真正速度的

网友F:
同意老X的作法,楼主不妨写段代码测试一下读硬盘ID,读并口硬盘ID的程序很好找,先把程序测试好,然后直接试硬件,可看看是否透明传输.

网友G:
楼主完全可以借鉴6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