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一个关于actel core8051s的问题

楼主(2009-12-15):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core8051s支持8051的指令集,那就是说它可以处理类似于movc, movx等等的汇编指令,所以现在我就想写一个testbench来仿真测试core8051s是否能处理这些汇编指令。比如在testbench中我如何写hdl来实现让core8051来执行movc的指令(或者其他什么51的指令都可以)??

望高手赐教

网友A:
看不懂什么意思啊,俺不是高手……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在你的8051核内还编写MOVC/MOVX的相关程序,在testbench中为这些指令提供必要的数据和控制信号。这个和testbench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就比如在Fusion中,一个8051+一个RAM ,8051里有MOVC命令访问这个RAM,那你的tb只要给RAM写初值就行了啊。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C:
可以呀,你读外部数据RAM不就是需要MOVX吗?在生成RAM的时候你可以先初始化,这不不行了吗?

网友D:
可以呀,你读外部数据RAM不就是需要MOVX吗?在生成RAM的时候你可以先初始化,这不不行了吗?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楼上高手啊

楼主(2010-02-12):
这么久了,算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