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导通角

楼主(2009-12-15):
本人是作点焊机控制系统的,以前是用数字电路控制的,现在想用单片机来控制,但不知道怎么来写可控硅的导通角这部分,在一个就是要用数码管来显示,16组焊接资料的存储!
请教高人了!

网友A:
单片机控制晶闸管,无非是控制交流电过零后到触发晶闸管这段时间。你的单片机需要过零信号,可以用巡检也可以用中断,用中断简单而且准确。中断响应应该延迟你所需要的时间后触发晶闸管,这最好用个计数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