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multisim有关MOS的参数

楼主(2009-12-15):
我们现在学习模拟电路,需要用multisim来做仿真。
在做放大电路时,用到了MOS管,但是对于MOS管有一些参数的设置,比如VTO,KP,LAMBDA等的设置,但是我用multisim 10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修改这些参数。单击右键只能修改宽 长比。
求高人解答哦~~

楼主:
回复 楼主:
OO~~经过一番努力,问题解决了。放置器件时不能放置虚拟器件,要放置其他类型的,才可以修改参数:)

网友A(2022-04-29):
引用 楼主:
OO~~经过一番努力,问题解决了。放置器件时不能放置虚拟器件,要放置其他类型的,才可以修改参数:) 1# 晓风 ...

您好,放置其他类型里面也没有找到》请问可否加个好友询问一下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