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SOC实现温度测量

楼主(2009-12-15):
如何用PSOC实现温度测量,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A:
看看你这第一个帖子!看看你这问的问题!这样啥也学不到!

网友B:
呵呵,楼上好象我在学校时的老师或师兄

网友C:
有两个帖子你可以参考以下:
请教psoc关于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3384
PSOC温度测量的一般性总结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9191

网友D:
2楼很有领导的架势:lol

网友E:
那个总结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