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液晶条在复杂电磁环境中怎么抗干扰好一点?

楼主(2009-12-15):
数据线或者控制线都采取什么措施能提高液晶条的抗干扰能力呀?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
1,串0偶电阻;
2,增加ESD元器件;
3,加磁珠,等等。。。。。。

楼主:
在哪加呀?控制线和地之间?

网友B:
----处理ESD感应情况的最好方法是从敏感元件上将瞬态电压转移走。一般由一个并联连接的保护器件

完成。发生瞬态事件时,瞬态电流通过瞬态抑制器分流,使被保护电路上的电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