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求助]请教一下,关于AD转换的零点问题

楼主(2009-12-15):
最近学习使用AD,手头有一个 最大量程20千克 的 应变片式压力传感器,在两根线上加电压,另两根线上就会有约 5mV/V 的信号

假设:AD的参考电压是 5V
         已经将输出信号通过放大电路,比如AD620 放大,刚好为满量程20千克输出信号是 5V
        12位AD

那么我想,在理想情况下,传感器的负荷 从 0~20Kg,对应输出是 0~5V电压,AD值是0~4095,也就是每个AD码值大约代表 20000 / 4095 ≈ 4.884 克

实际情况下,传感器输出因为一些情况不会为0,比如在传感器上加了个托盘等等,假设,此时的 AD值 就已经是 100
    如果我想将此时认为是 0克, 那么,只能用“牺牲”码值的方式吗? 就是认为100为0,4095为满量程,每个AD码值只能大约代表 20000 / 3995 ≈ 5.006 克 ?

    或者还是用其他的方法来调整零点?

    说的比较啰嗦,呵呵,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电子秤里边最基本的“去皮”功能,呵呵
想一想,你每次放上去的托盘重量都一样吗?如果某次放个篓子上去呢?

网友B:
STM32的AD不是轨到轨AD,貌似不太符合LZ 的应用吧

网友C:
软件处理一下就是了……

网友D:
楼主处女贴就问出这么个问题

网友E:
你也没提到你要的分辨率,你要是每克对应1个字,那这个12位的分辨率肯定是不够的。你要是10g对应1个字,那你也够用的,主要是线性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