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一个stm8s103K3的UART1用中断方式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9-12-15):
我现在按照例程,初始化的时候配置CR2=0x08,CR1=0,CR3=0,BRR2=0X68,BRR1=0X02(9600波特率)。
主循环里面在设置CR2|=0X80之后就马上进发送中断,然后给DR赋值,但是再怎么赋值DR仿真器看出来也都是0,发送5个数据后清除CR2,但是用串口助手看的话一个数据也没有发出来。

网友A:
端口设置对不对?

网友B: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1->CR1|=1<<8;    //PE中断使能
        USART1->CR1|=1<<5;   //1<<5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USART1->CR1&=~USART_FLAG_TXE;//禁止发送中断
        NVIC->ISER[1] |= (1 << (USART1_IRQChannel & 0x1F));   // enable interrupt  //中断开启

网友C:
串口的线序问题

网友D(2013-03-22):
我的进不了中断,请问开中断怎么设置的??都是改的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