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CPU锁死了?

楼主(2009-12-15):
刚学STM32,使用IAR STM32-sk的开发板,使用ST-link调试程序,显示“Can't halt the core”,使用Jlink显示“TCK(pin 9 )low ,it should be high,Please check it”。是不是**作PA口时,将JTAG接口关闭了,有什么方法可以重新使能JTAG接口,请高手指点,否则,这个开发板就废了,多谢!

网友A:
BOOT到RAM启动

楼主:
到RAM启动是不是以后程序下载到RAM中使用了,是不是不能往Flash中下载了?

楼主:
我测量过板子的TCK管脚,上拉电阻10k没有问题,不应是硬件问题。

楼主:
使用RAM boot可以使用了,但是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何导致的,看来St的芯片存在缺陷,动不动就不能使用了,谁受得了!

网友A:
楼上的,你这不胡扯么

你自己在flash里的代码导致JTAG通信不正常了,所以我让你从RAM BOOT,这样你FLASH里的代码就不能运行了,JTAG就能正常工作了。怎么又是ST芯片的问题了。。。。。汗阿

网友B: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请看这个文档的第68页说明:

STM32F10x常见应用解析(2008年9月)

网友C:
看了一下,似乎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哪里不明白?

楼主:
谢谢了,改在RAM启动确实可以下载程序了,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ST-link擦除Flash中的程序?我宣布为ST的芯片平反,承认“vigia”的说法,我胡扯,原来用AVR的单片机用惯了,STM32没有熔丝位设置,不大适应,总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