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低成本的单片机加密用,51系列尤佳

楼主(2009-12-15):
最近研究音频VS1000芯片,这芯片代码是从外部存储器加载的,在山寨满天下的大环境下,打算用带加密代码的单片机做个自我保护.
请大家推荐推荐价格便宜的单片机.俺相中了NXP的LPC90X还不错,但还想找找是否有更合适的,要求芯片体积小,最好是8个以下引脚.成本低,最好是1元以下.

网友A:
三星的,好像比台系还便宜

网友B:
NEC9202

NEC的加密一直还算是做的可以。LPC应该很便宜就被KILL掉了把。

12PIN的,但价格应该在2块左右

网友C:
winbond有一款arm7,外置spi,10元。直接软件解码。成本低。而且可以加密设置。
这个总成本,更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D:
VS1000内部整合了USB和NandFlash控制的软件和硬件,比较适合于Flash版本的MP3产品用.
山景的最适合于做U盘播放器.

楼主:
三星的,好像比台系还便宜
引用 网友A:

听说是很便宜,这位兄弟是否用过,如有合适的型号推荐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B:
NEC便宜也不想用.呵呵.

楼主:
winbond有一款arm7,外置spi,10元。直接软件解码。成本低。而且可以加密设置。
这个总成本,更便宜。
引用 网友C:

软件解码实现MP3播放是否移植好了呢?自己搞可不是小工程哟!

网友B:
回复 网友B:
NEC便宜也不想用.呵呵.
引用 楼主:

呵呵,理解理解,尽量不用小日本的东西。

网友E:
你用个智能卡吧。

网友F(2017-10-19):
引用 楼主:
5# inter_zhou
VS1000内部整合了USB和NandFlash控制的软件和硬件,比较适合于Flash版本的MP3产品用.
山景 ...

我想知道一下vs1000 退出录音指令“S”之后是不是会自动播放之前的音频文件?为什么我在发送退出指令“S”之后再发送“P”开始或暂停播放指令,连录音文件都不会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