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

楼主(2009-12-15):
那位大侠有,网络分析仪的使用说明书分享一下,多谢了。什么品牌的都可以,反正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A:
网络分析仪?什么东东

网友B:
网络分析仪?什么东东
引用 网友A:

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的广泛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而网络发生故障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甚至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随着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的维护和故障诊断也就更为困难,更具有挑战性。如何提高网络管理的效率,如何全面了解网络的性能来预防故障的发生,如何提前预知网络的故障,如何迅速地解决网络故障,这些都是网管人员面临的问题。那么有什么测试工具可以帮助网管人员解决他们日常面临的这些棘手的问题呢?答案就是网络综合协议分析仪。

  网络综合协议分析仪将客户所想到的网络监测和故障诊断功能集成在一个手持式的仪器中。它可以完成电缆测试、网络流量测试、网络设备搜寻的功能。同时它还具有协议分析仪的功能,可以对信息包进行捕捉,解码以及滤波。您还可以使用该器通过Telnet,Terminal Emulation直接对网络设备,如交换机或路由器进行设置。测试仪本身还是一个支持RMON2的设备。您可以将其作为网络的数据采集仪器,使用任何通用的支持RMON2的网管来监测网络的状态。您甚至还可以直接远程遥控测试仪,就如同在测试仪面前使用一样。而在以前,完成上面的全部测试您可能需要携带一箱子仪器才行。矢量网络分析仪,它本身自带了一个信号发生器,可以对一个频段进行频率扫描. 如果是单端口测量的话,将激励信号加在端口上,通过测量反射回来信号的幅度和相位,就可以判断出阻抗或者反射情况. 而对于双端口测量,则还可以测量传输参数. 由于受分布参数等影响明显,所以网络分析仪使用之前必须进行校准.

网友C:
是射频里面用的网络分析仪吗?
若是的话,去agilent, rohde-schwarz网站下载个就可以了,英文名称叫Vector network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