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火线零线间点亮发光二级管?

楼主(2009-12-15):
火线、零线两之间,我用一只红色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100K电阻并在火线零线之间后,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
可是我用一蓝色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100K电阻并在火线零线之间后,为什么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呢?
着急啊?请教各位大侠,用蓝灯如何接才能正常、永久的工作呢?

网友A:
与蓝色发光管和电阻再串联一支1N4007试试看。
当然,先要保证电阻和发光管都是好的。

网友B:
一般要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或发光二极管。

网友C:
穿个二极管整流,再接灯和电阻

网友D:
反向并联只会增加功耗,既然用了二极管,就串联的好。
不加二极管是错误的用法,虽然会亮,但LED很容易坏。

网友E:
东西拆得少了。呵呵,一般小电器和插线板电源指示就用电阻串发光管的。

网友F(2011-08-05):
火线零线间的电压是多少啊?有可能是串联电阻过大,流过发光管的电流过小而人眼辨不出灯亮,人眼对红光敏感。

网友G:
这话问的这么费劲,直接说用AC点亮LED不就完了吗.

网友H:
点亮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一般是3mA-10mA,220/3mA=73K,
是不是楼主电阻大了?

网友I:
现在的蓝色LED灵敏度都很高,别说1mA甚至零点几毫安都会比较亮,因此不建议用小电阻,否则发热大。100k的已经是0.48W了(半波下0.24W)。

网友J:
灯坏了吧,应该会亮的。

网友K:
串联二极管吧,估计已近倍反向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