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yi

楼主(2009-12-16):
信号源为正弦波时,共射极放大电路输出波形如左图所示,请问这是什么失真?有点像交越但又只有一半,怎么会这样呢?如何消除呢?谢谢!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否则不大容易判断。

网友B:
底部被削平了,估计是偏置低了或负载重了

网友C:
削底+截止,波形烂透了。
贴电路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刚学低频这是一个题目,我知道有饱和截止失真、削波以及交越失真,题目是这样的:在信号源电压为正弦波时由于电路参数不同,测得共射极放大电路输出波形如图所示,试说明电路分别产生了什么失真?如何消除?何消除。

我认为第一个图是截止失真,第二个是饱和失真,第三个是截止失真加交越失真,对吗?

网友D:
第一个是饱和失真,第二个是截至失真,第三个不知道

网友E:
难不成没给基极做偏置?:o

楼主:
不好意思输入错误,第一个应为饱和失真,第二个为截止失真,第三个为饱和失真加交越失真,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