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尽量减少全站置顶帖子

楼主(2009-12-16):
避免对各版面的压制感太强。

虽然这样有点宣宾夺主,但对于论坛的建设也只有这样才有利。

有关专题通知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否可以考虑不要占用帖子列表区域,另辟溪径?

另外,根据我的体验,置顶帖的更新率提高,对人气影响是比较大的。各版有什么好的专业帖,倒是可以找一些全坛置顶“通知”一两天。比如,象15日《电测仪表》中标准电阻 Standard Resistors 这样的帖子。

楼主:
目前的版面帖子列表并不多,是20个吧。有四五个帖子置顶已经显得偏多,全站置顶帖就占了4个,各版块已经很不好“出手”了。我算是顽皮点的

网友A:
太多肯定不好,同意921

网友B:
这个我以前反映过一次,当时有表示会减少,也确实减少了,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恢复原样了,搞不懂.
本来我也想发一贴再说明一下,没想到IC921兄弟先行一步,呵呵.

网友C:
接受建议,以后会尽量注意!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D:
根据时效性处理为佳,有必要置顶就置,过了时效及时撤掉就是。

网友E:
各位所言极是,我们争取
1、把全局置顶贴控制在3个以内
2、把每个置顶贴的置顶时间尽量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