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设计注意事项---电容”的疑问

楼主(2009-12-16):
NPO贴片电容简述
NPO(COG)贴片电容属于Class 1温度补偿型电容。它的容量稳定,几乎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尤其适用于高频电子电路。
  NPO(COG)贴片电容特性

具有最高的电容量稳定性,在-55℃~125℃工作温度范围内,温度特性为:0±30ppm/℃(COG)、0±60ppm/℃(COH)。层叠独石结构,具有高可靠性。
优良的焊接性和和耐焊性,适用于回流炉和波峰焊。
应用于各种高频电路,如:振荡、计时电路等。

不是矛盾了么?既然非常稳定,还有这么大的温漂?其他电容温漂更大?温度补偿的含义是对自身的温漂进行自动补偿?

另外一般数字电路并联的小电容可不可以理解为:去耦+滤波了……
还有主供电电源附近的大电容+小电容模式,大电容用于去耦,小电容呢?也是滤波么?

还有能不能开电感和磁珠在电路中滤波如何选择的帖子????

网友A:
LZ,你去了解下其他电容的温漂是多少,然后再来说大不大吧。

至于大电容+小电容模式,是因为大电容的自身结构必然会造成分布电感大,高频阻抗高,对高频信号无法滤波、旁路。所以必须加并小电容,让高、低频各走各的回路。

网友B:
30ppm是很小的值,ppm是百万分之一。

楼主:
继续问问大侠们如何确定电路中电容,电感,磁珠的大小的?
比如现在有15V,3A的电源输入端……

网友C:
找模型计算
一般电源芯片的手册上会写 尤其是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嗯 这也算是基础知识普及 的一部分
感觉好多人欠缺的……
呵呵

网友D:
楼主看一些EMC的书,那上面写的很详细。我正在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