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急的请教

楼主(2009-12-16):
初入职场,真的很需要别人的指导,现在只能求助于网友,论坛高手了。!
做一个脉宽频率混合调制的电路。用途是拿来控制数字阀,控制方式的实现。
要求,调节输入电压,使得输出的占空比和频率都改变,且存在关系式输出频率
f=4f0*q*(1-q),当q为50%时,f0为40HZ,其中q是代表占空比,
我自己的理解是通过调节变阻器,改变输入电压,输出的频率是随着占空比而自动调节的。

请问各位模电高手,可以帮帮我,实现这个电路吗?

网友A:
拿个带ADC的MCU做。要学会从多条道路中选一条捷径,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

楼主:
带ADC的MCU做,可以具体点吗?我现在的思路是,先做好频率调节。这个频率调节比较麻烦,不不知道该怎么去实现。

网友A:
已经有模型了,下一步就是把它描述出来,一点点的细化,最后越细越好(如定时器设置和操作)。

当然得有点MCU和相关语言的知识,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比起那一堆模拟玩意儿来说,简单多了。

楼主:
哎,更希望是通过模拟电路实现的

网友B:
用模拟电路做是自找麻烦。

网友C:
HWM建议的方法是最简单同时成本最低的,不过需要写一小段程序。
模拟方法当然可以实现,但比较麻烦,成本也高,而且不够稳定,时间长了会变化,也容易受温度变化影响。

网友B:
这种复杂控制是数字系统发展出来的。
模拟控制不会用这种方式。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了,我觉得我应该好好想想如何实现这个电路了。
我把电路要求发到网上来,各位帮我看看是不是我理解有误哦!

楼主:
这个是我的设计要求,不知道是不是理解有误呢

网友D:
咋就一根经呢,哈哈。
有些人总喜欢用数字电路解决模拟问题,比如尖峰幅值测量问题;
有些人总喜欢用模拟电路解决数字问题,比如楼主。

楼主:
大哥,不是我喜欢,是领导就这样要求的,领导要求,首先要了解清楚原来电路的原理,然后自己设计一个电路来实现。我初出茅庐,也不敢有违领导意思啊,工作不保啊,其实最主要的是,我数字电路根本就没有思路怎么能实现这个电路,如果我有把握用数字电路实现,我也敢叫板,只要把最终的结果给领导看就行了,但是,哎!

网友B:
用单片机程序完成绝对比模拟电路方便.就几句话

楼主:
单片机啊,那我应该选用哪个单片机了,而且编程有一个固定格式吧,我就从来没有编写过

楼主:
恩,我觉得大家说得对,我应该用单片机来实现,用8051可以实现吗?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E:
基本7.8块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具体到你的应用。。对其他功能没有要求。功耗呀。速度呀。。PWM输出。51核心的应该可以~~低端的8位工业级,个人推荐用PIC系列的。。。。好多选择。。

网友F:
atmel 的AVR单片机,有现成的PWM,就设置几个寄存器,效果应该很不错的
会51的话,AVR上手很快
买本AVR的入门书,整个最小系统板,入门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