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54单片机2M晶振,最高能测多高频率的方波

楼主(2009-12-16):
(无正文)

网友A:
大致的推理计算过程:

2M OSC--》500K的机器周期--》假设最简单判断跳转并计数(<65535个脉冲),一般至少需要8~10个机器周期

所以,你想测量到100KHZ,我给出的结论是:不可以。

建议你使用PIC16F72X、PIC16F62X、PIC16F63X等型号使用CPP做测量,PIC16F54应该是没有CPP的,你想用也用不了。

另外,你用外部计数器到是可以,交给硬件去测量是可以测量到100KHZ的。

楼主:
谢谢LS的耐心回复!

网友B(2013-01-17):
引用 网友A:
大致的推理计算过程:

2M OSC--》500K的机器周期--》假设最简单判断跳转并计数( ...

如果用STC12系列单片机12M晶振去测2M左右的方波,4分频行不行?分频电路如何设计?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STC12系列单片机12M晶振去测2M左右的方波,4分频行不行?分频电路如何设计?谢谢高人指点 ...

基本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有实际意义

啊?能说说原因么?谢谢耐心解答

网友A:
12M,4分频,即使用CPP,也就意味着一个2M的信号,最多得到1.5个计数值,你自己想想,如何有效的区分1K,50K,100K,1M,2M,2.3M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