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芯片驱动手机摄像头

楼主(2009-12-16):
本人想使用ARM通过SPI、I2C或者IO驱动手机摄像头,然后压缩存储成JPEG。
请帮忙推荐驱动摄像头的芯片或者方法,谢谢!

网友A:
你直接用 “串口摄像头”的东西就行了

网友B:
这种东西芯片反而相对难买,多为组件、模块形式供应,供应商会提供相关技术资料。

网友C:
手机摄像头一般是ITU565接口的,用FPGA转换吧。这才是可以保证带宽的方法。

楼主:
我们不是440BO的ARM板,所以希望找一个开放性比较好的接口方式。

网友D:
现在的CMOS Sensor 基本上都支持BT656了,可以直接ARM的。如果想转换成图片来压缩,可以换成RGB格式即可,也有直接支持RGB输出的,如OV,美光等等,国产的像B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