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的输入端为什么要并联两个二极管?

楼主(2009-12-16):
(无正文)

网友A:
防止过大电压的出现。若在线性区由于虚短二极管可以忽略。但若处于非线性状态的话,保证其压差不会大于0.7V

网友B:
可以让阶跃响应更好看点。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有更详细的参考资料吗?

网友C:
不是非用不可的,要看具体输入的情况而定。

网友B:
有些运放的数据手册上有介绍,我记得AD8674或OPA4277上有.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