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pcb板怎么设置各层的厚度和各层之间的间距

楼主(2009-12-16):
多层pcb板怎么设置各层的厚度和各层之间的间距

多层pcb板怎么设置各层的厚度和各层之间的间距?
不如说6层板 ,板厚1.6mm,那么各层厚度和间距怎设置呢?

网友A:
通常直接和PCB厂家说或书面说明。包括板厚和材质。

网友B:
除非你要做PCB仿真,否则layout时一般不用设层间厚度。如果有阻抗需要,最好你自己计算好层间距,直接告诉PCB厂...

网友C:
我也是学这个的,看来有时间的多学学

网友D:
如果你的PCB板没有特殊的要求,比如4层板,PCB板厂是先用1.0的芯板先把第二和第三层做出来,再在外面两边各用2张PP片(绝缘材料)压合起来,那两张PP片的厚度约在0.25MM的样子,再在外面压上一层铜皮.
如有需了解的,请同我联系:

E-mail:szlinpcb@com

QQ:836753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