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

楼主(2009-12-16):
protel 里的变压器编号是什么 我在元件库里找不到

楼主:
找到了 trans

楼主:
怎么不能结贴呢

网友A:
可以根据实物,自己创建一个,也可用模板编辑

楼主:
谢谢tog10了
结贴结了半天 真郁闷

网友B:
话原理图可以宿便画,怎么像怎么好看怎么来。
画PCB的时候最好根据实物。

网友C:
自已做小东西的时候,在PROTEL中实在找不到的话,不常用的那些元件,随便找一个元件代替一下。在PCB里面把封装改成一实物一样的就OK了。我都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