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串口传输问题

楼主(2009-12-16):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不能沉啊!

网友A:
先把它转为整形,再分低字节和高字节发送

网友B:
先把它转为整形,再分低字节和高字节发送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这样 啊

网友C:
格式化成字符串形式,然后使用串口发送;
接收方在收到之后使用atof将字符串重新转换成浮点类型。

网友D:
可以用标准的IEE754标准来转换,不过很麻烦

网友A:
那个协议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D:
呵呵,确实很麻烦,不过用的挺多的

网友E(2011-04-22):
在网上看到一个,适用共同体,定义1个4位字符串和浮点数,共享存储地址,然后输出4位字符串
查了下发现这是最好的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感谢度娘,感谢谷歌

网友F:
也可以用指针,iee754的浮点数格式是四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