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x_conf.h文件

楼主(2009-12-16):
这是一个库函数配制的头文件,不要用到的外设可以将define注释掉,如

#define _CAN

不要用can模块就可以将它注释掉

//#define _CAN

这样库在编译的时候就不会编译与can相关的头文件

不同的工程用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因此stm32f10x_conf.h文件的内容也不一样,因此这个文件需要由用户在工程里创建。

但是工程在编译的时候,被编译的stm32f10x_conf.h文件不是用户创建的,而是KEIL里自带的,怎么样才能让编译器编译自已创建的stm32f10x_conf.h文件。

我记得在C语言里 用#include <stm32f10x_conf.h>是包含编译器自带的头文件,而#include “stm32f10x_conf.h”是包含用户目录的头文件。

可这样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请在MDK中正确设置头文件的搜索顺序,即先搜索本地目录,再搜索系统目录。

我没有用过MDK,不要问我如何设置,你自己找一找吧,:)

网友A:
不修改stm32f10x_conf.h行吗?编译器会不会把不用的外设自动优化掉?

网友C:
编译器会不会把不用的外设自动优化掉,你要查看MDK的参看手册,或者向Keil公司咨询。
通常我与客户探讨时,个人建议他们使用IAR,因为我们在公司里使用的软件是IAR,这样我们能与客户同步调试。

网友A:
IAR会把不用的外设自动优化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