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设计,请教各位大牛

楼主(2009-12-16):
坛中各位大牛,我有两个关于电源方面的问题想向各位请教,希望不吝赐教。
1. 如果一个系统供电为DC24Vor12V),当此DC接入系统后,我一般用LC的∏型网络进行滤波处理,L的取值一般为100μHC的取值一般为0.01μf 0.1μF10μF。现在是否有必要在此∏型网络前面或后面加一个共模电感?若要加其电感值应在多少范围?
2. 我做整机都使用自制的线性电源,其做法如下:先用R型铁芯变压器将AC220V变为AC15VAC12VAC5V,然后用桥堆(一般用KBPC810)、电容(3300μf)和电阻(10K)对AC15VAC12VAC5V分别进行整流滤波,最后再用781578127805输出DC15VDC12VDC5V。用此方法做出来的电源体积和重量都很大,因此我想用AC/DC芯片和DC/DC芯片对其进行改进,但是担心用了这些芯片后,其纹波和噪声的指标无法达到前面所述的线性电源的水平。因此,想请教各位该如何改进电源并能保持高的纹波和噪声指标。DC15V的负载电流一般为1.6~1.8ADC12V的负载电流一般为0.6~0.8ADC5V负载电流一般为2A.
谢谢。

网友A:
1、这个共模电感顾名思义是抑制共模干扰的。是否需要,看你的系统的工作环境。环境恶劣,共模干扰大,就需要,甚至一级不够需要两级三级。环境很干净,就不需要。
2、现在的开关电源纹波和噪声都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电路对电源的要求。如何取得低纹波低噪声,与元器件选择有关,与电路布局有关,与电源的机械结构(屏蔽)有关,因素很多,无法在一个帖子里面说清楚。自己做,成本上未必合算,建议采购名厂产品。

网友B:
赞成上面说法,

楼主:
谢谢maychang。你能告诉我有哪些名厂吗?因为网上搜了一堆,也不知道谁是名厂,呵呵。

网友C:
模块电源《常见故障分析》免费下载!——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参加ADI电力检测设计方案交流会,亲自动手操作体验!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