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七段译码器 的 电路。。。

楼主(2009-12-16):
最近在研究一个 计数器, 里边用的是 HCF4011 , 问题就是,当 输入  只能为 1 和0 时, 它是怎么样 驱动 数码管 显示 数字的呀,它们之间的 协议 是 怎么进行的,  多谢 指教,  谢谢!。。。

网友A:
4011似乎为4511之误。4011是四与非门,4511才是译码器。
4511的datasheet里面有逻辑框图,已经完全表达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 明白 芯片的型号是HCF4011 , 不是CD4011, 发现这个 译码器芯片 的两个 输入信号 clockup和clockdown , 是控制内部 逻辑电路 可以实现 计数时的  正数 和倒数,
  最近 在看关于逻辑电路的书, 所以看内部框图 也不太 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