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为何半波整流后电压与全桥一样高.

楼主(2009-12-16):
问题都在图上了,都来说一说吧,在线等回复

网友A:
你是交流10V,整流后加滤波电容后,电压肯定1.414倍啊。全桥纹波小,带载能力大,半桥纹波大,带载小。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不要用万用表。看看接不通负载,电源波形的变化。

楼主:
对了,这里滤波后是峰值电压,
但是我前边的AC入都会变动,可就想不明了,他是有时后变,有时候不变,跟负载没关系的,因为是空载.
说明一下:AC10V是由市电再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所得.

网友B:
如果输入降低而输出空载,那么电容上的电压只会随漏电慢慢降低,直至降到输入的峰值。如果存在负载,则电容上的电压取决于输入电压和负载电流间的关系。在楼主的电路中即使78L05输出不接负载,78L05本身就是负载。至于前面的AC电压变动,那是因为该电压是电阻分压取得的,电容充电时的电流较大,AC电压自然会随之下降,想想欧姆定律。

网友C:
由于有电容滤波,其充放电作用,滤波后直流电压提高了.
当RL开路时,UL=√2E,当RL很大时,UL接近于√2E,
当接正常负载时,UL≈1.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