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新手,谢谢

楼主(2009-12-16):
新手,刚学protel,请帮忙画一个简单PCB,参考一下,谢谢

下面是原理图

下面的 3D 预览为什么会有三个阴影啊,怎么去掉???

下面是我画的PCB,第一次画,什么都不懂,请哪位大侠,帮忙重新画个PCB,我参考一下,好好学学,谢谢。

电源和地线我不会弄,怎么才能近一点,再次请大侠帮忙画一个模板,我好好参考,学学,谢谢。

这是原理图文件,哪位好心的大虾,帮忙画一下PCB

楼主:
这是没有覆铜的pcb

网友A:
把顶层的线全选,按住,再按一下“L”键,把线全部放到底层去。单面板走线在底层才能过波峰焊

楼主:
谢谢,
按住哪个键,再“L”??
另外,可以请您指点一下元件布局和布线吗?

听说电源线和地线要近一点,我这个刚好一个上一个下,分开了。大侠指点一下怎么布局好,谢谢。

3# mohanwei

网友B:
线走电流型,放宽.

可控硅不用那么封装的,弄个不到2块钱的就够用了

楼主:
谢谢,
请问3d预览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三个阴影,好像光源照过来一样,三极管没有立体模型

网友C:
220V 的电路还铺啥铜啊?

把铺铜全去掉,间距尽量拉宽,然后优先照顾可控硅的电流线!

楼主:
:'( 谢谢,老X的指导,新手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铺铜什么时候不铺铜,

这个整流以后,控制电路的电压不是很高呀,为什么走线间距要尽量大?

X大叔,可不可以讲详细点,或给个资料学习下

7# xwj

网友D:
三极管封装得换下,要不直接用库里的很难焊接~

网友E:
完美 牛X  神人,

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