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全局时钟引脚的用法

楼主(2009-12-16):
请高手解答一下全局时钟(GLOBALS)引脚的用法,谢谢拉。

网友A:
这个datasheet上不是有吗?

网友B:
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C:
Each MAX II device has four dual-purpose dedicated clock pins (GCLK[3..0], two
pins on the left side and two pins on the right side) that drive the global clock network
for clocking, as shown in Figure2–13. These four pins can also be used as general-
purpose I/O if they are not used to drive the global clock network.
---------------------
以上是datasheet里的东东,
难道说我使用了GCLK0作时钟输入,所以其他全局时钟口都不能用了吗??
最后的"if they are not used to drive the global clock network"
是说某GCLK "not used to drive the global clock network" 就可以作IO,
还是说当有一个GCLK "used to drive the global clock network"  时,其他都不可以作IO??

我仍然觉得是编译时的设置问题,Quartus的设置问题.

网友D:
全局时钟不能作为输出,只能作为输入,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全局时钟是专用的时钟输入引脚,
与内部锁相环以及全局时钟树相连,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配置成一般的IO,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全局时钟不能作为输出,只能作为输入,应该是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D:

只能作为输入

网友G:
常识性问题啊

网友H:
领教了,看来datasheet真的得好好研究

楼主(2010-02-25):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I:
学习了,datasheet真是得好好研究呀

网友J(2010-04-10):
到底能不能够 将 某些脚用作global clock input 而另外一些用作普通IO pin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