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416-Debug 调试中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9-12-16):
请教CCS2.2-Debug 调试中的怪现象

我用的是CCS2.2 加仿真器仿真,芯片是TMS320VC5416。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用在单步执行时,CCS中memory窗口、CPU-Register窗口、还有Watch窗口显示的数据,不能同步跟着dubug下的调试箭头变化。

描述具体一点就是这样:单步debug时,当前代码行首黄箭头指向的那一行,当我按一下F10键后,执行到下一行的前面,这时相应的寄存器、变量等应该变化成上一行的执行结果,并应该同步的显示在相应的窗口上。我用的其它DSP芯片时都是这样的,唯独我现在用的这个TMS320VC5416,它要在按F10的情况下,隔好几行才能显示刚才那行的运行结果,觉得奇怪!不符合debug的精神。

不知各位同仁有么有遇到这种情况,或是给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
指令六级流水线吧  呵呵

楼主:
谢谢2楼,可是即使是再复杂的流水,我在c语言编程下,用Debug单步执行,应该有同步的结果可以看到呀,不然的话那debug功能也太差了吧。

我用Ti LF2407芯片时从未有这个现象,2000系列的芯片也有流水处理呀?从未出现我描述的现象。

继续期待……

网友A:
你可以在汇编模式下单步调试看看。

楼主:
hao好,再次谢谢,已经换了好几个CCS版本,CCS2.0, CCS2.2, CCS3.1/3.3,我都试过了,还有仿真器我也换了一个试验过,现象都是相同的。

好,我在纯汇编下试验一下,

同时,继续期待指教……

楼主:
汇编模式下也是不正常呀,我的程序很简单,只有做两个数的加法呀,

继续期待……

网友B:
加载gel文件没

楼主:
没加Gel文件呀,gel文件是必须的吗?

网友C:
刚注册,第一次跟的贴。我用的也是C5416,CCS2.0的软件。刚才我特意打开试验箱运行了一下,发现没有出现你所说的问题,黄色箭头跑,那几个观察窗口也是有变化的,变化会显示红色的字体。你可以reset cpu一下,或者把程序发出来让大家运行一下,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错误。

楼主:
hongji2010朋友,谢谢你,能否给我个你的信箱,我的信箱是wybx7076@gmail.com,希望向您请教!

谢谢

楼主:
好,我的简单程序贴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感兴趣的朋友试试。

我的工程里没有加GEL文件。

网友C:
刚刚打开看了一下,如图示感觉不是也不是很对劲吧,希望能搞好讨论一下!本人觉得你这个程序,用软件仿真就可以了,是不用装载gel的。

网友C:
怎么加不了图呢?

楼主:
hongji2010, 你好,给我发个邮件呀,我的是wybxy7076@gmail.com

楼主:
呵呵,继续观望……

楼主:
我用纯汇编也试过了,C5416的这种单步执行的debug也是这种滞后显示的现象。

要是说是由于TI DSP流水处理的原因吧,我用过的LF2407A是4级流水,F2812是8级流水处理,它们都不是这种现象。可是偏偏C5416是这样,搞不懂!!

欢迎讨论!

网友D:
CCS很多地方有BUG
我现在C与汇编混合编程,汇编变量无法看到内容,只能直接把地址放进去才看的到,问了TI的人,他们也不知道
很多调试没有办法,麻烦就麻烦了

楼主:
嗯,是的,我也从TI技术支持那里得到了最终的解释,他们说是CCS的一个bug,说不影响使用。

其实说不影响使用是假的,它怎么会不影响使用呢?所有的datasheet, user manual 上都是说单步执行后就得到结果,而这里却得不到结果。

我用的C5416是这个样子,但我不知道其他C54x的芯片也是这个样子,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说什么也不会需用这种芯片。
再说我用过的另一块LF2407A吧,其他的都是很好,就是有一个问题让人不舒服,烧写片内Flash的时候很容易就烧坏,总是让人提心掉胆的。在开发的后期遇到这种情况真是让人恼火,我不知道后期改进了没有?

谢谢各位!!!

网友E:
使用中的设置有没有问题啊,就是确实是在芯片仿真条件下运行的

网友C:
兄弟,你真牛,没有想到你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很久没有上来看看了

网友F(2010-01-15):
顶起,更多DSP技术问题可以到海同嵌入式DSP技术网站在线提问

网友(2014-07-25):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我也找过原因,很多人都说是CCS3。3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