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16):
请各位看一下,当RB2分别为高低电平时三个三极管的状态各是如何的,其中二极管是LCD显示屏背光的正负极

楼主:
大家发表一下高见啊

网友A:
呵呵,那我就先抛砖引玉得说一下吧,各位指正。Q5和Q6组成达林顿对,把他俩看成一个NPN的三极管就行,此时的“be”借导通压降是1.4V。再与Q4组合在一起看。后面的图看不清了,Q4e极好象是接地了吧?姑且这么看吧,如果输出为高,则,三个管都导通,输入为低电平时,肯定都不通

网友A:
这个电路像是lcd内部的,楼主把全图贴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R14应该是电位器,调节对比度的。

楼主:
对,这是LCD的内部电路,我抄的,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就是一个驱动芯片的COM、SEG直接和LCD显示屏相接了,我主要是弄不明白在这里Q4起到了什么作用?Q4的射极直接接地的

网友B:
按电路来看属于简易恒流,但我更怀疑是你抄错了;P

网友B:
“其中二极管不是真正的二极管,而是LCD显示屏背光的正负极”的话那就是恒流源了,被你5楼说得误导了。

楼主:
我觉得抄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都测了好几遍了,况且走线也不是很复杂。还是不明白呢说的恒流是什么意思

楼主:
3楼,如果rb2高电平三个三极管都导通的话,那Q4的c极岂不是马上变成低电平(0.2-0.3V),这样整个电路是不是又转到截止状态了呢

网友B:
唉~
“马上”...

能不能“马上"得看反馈和增益,你先搞清楚到底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再说吧。

网友B:
另外:
     分析电路时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哦~

楼主:
xwj,能不能先请你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我的水平还没到你说的那么高,不过我会努力的,先谢谢了!我想知道,你去分析这个电路时,是怎样一个思路

网友A:
Q4不一定会工作在深度饱和区,CE间的压降不至于低到0.2-0.3V之间。
这个电路我也不是很懂:为什么要使用达林顿对,莫非是温度补偿?请高手解惑!

网友C:
就是一个带恒流输出的开关电路,只是R14 R18 R20用得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A:
R30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A:
如果R30接地的话,Q4就工作在放大区了,不会使ce间压降降到0.2-0.3v。既然高手们都不愿多说,那我就把自己理解到的都说出来吧,咱一起交流进步!是个恒流源,三个三极管应该都工作在放大区,使用达林顿对是为了提高灵敏度,因为我感觉R14是个单圈电位器,灵敏度低。有了R30的话,流入Q4的电流就不会很大,它不至于进入饱和区。那Q4的作用就明了了,当电流增大时,Q4基极电流增大,Q4更加导通,这样C极的电压就会被拉低一些,负反馈,使三个三极管导通性降低,电流减小。反之既然。

网友D:
R30这么小,感觉像是个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E:
三个管子工作在什么状态还要看图中VCC是多高,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跟C极电流决定。最好是不要采用这种不能确定的电路,在实际中它是可以工作,但由于器件的参数误差,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
R14 R18 R20有调背光亮度的作用。

网友F:
这是一个恒流源电路,R30是电流反馈电阻,改变它的大小,可以改变恒流电流的大小。

网友F:
R14R18R20的中点电压的改变也可以改变流过led的电流,R30是电流反馈电阻,限制着最大电流。

网友D:
楼上的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此恒流电路中电流的大小是如何计算的呢,还是看不明白,还有如果都工作在放大状态,Q6的功耗不是会很大.期待更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