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18F系列单片机

楼主(2009-12-16):
TQFP44封装,可以工作在5V,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基本的I/O和中断功能就可以了,价格最好在20元以内,不要冷门器件.
谢谢!

网友A:
PIC18F4520-I/PT。

网友B:
必须要18系列吗?

如果16系列可以的话,推荐使用PIC16F917,含税价格在10元左右,还是比较容易买的。

或者是PIC16F887,价格应该还可以更少点。

5V、10BIT AD、LCD DRIVER、EEPROM、AUSART、SPI、IIC、CCP、PWM、ECCP

楼主:
呵呵,没有必须用18F的,只是习惯了.不过917和887价格确实很诱人啊!887
不知道容易买到不

楼主:
另外想请教一下,16系列的是否与18F的有相同的问题,就是在使用AD时,端口必须是顺序的,比如当AN5被用作AD输入口时,AN0~AN4也只能作为模拟口使用,不可用作数字口!

网友B:
另外想请教一下,16系列的是否与18F的有相同的问题,就是在使用AD时,端口必须是顺序的,比如当AN5被用作AD输入口时,AN0~AN4也只能作为模拟口使用,不可用作数字口! ...
引用 楼主:

俺没听说18F有这样的规定,但我知道16F没有你说的问题。

在16F中有一些寄存器用来设置AD口,低端的16F不能按位设置AD口,只能设置规定的几个模式,后出的16F产品有不少是可以按位设置AD口的。

887和917都还是比较好买的,呵呵,我用917比较多,还没遇到买的问题。。。

楼主:
18F的AD端口需要像上表中指示的一样配置,造成AD口必须尽量由端口号从小到大用,否则会造成浪费.

网友B:
呵呵,你那应该是老型号把。 看PIC16F91X中已经改进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另外一个小小的技巧,即使被设置为模拟口,但还是有办法把它作为普通IO口使用的,呵呵,TRIS方向设置为输出,使用一个变量做为PORT的缓冲寄存器,对这个缓冲寄存器操作就可以实现一般IO口功能了。

楼主:
另外一个小小的技巧,即使被设置为模拟口,但还是有办法把它作为普通IO口使用的,呵呵,TRIS方向设置为输出,使用一个变量做为PORT的缓冲寄存器,对这个缓冲寄存器操作就可以实现一般IO口功能了。 ...
引用 网友B:

嗯,这个方法不错,但有些场合还是不适合,比如要用4个AD口直接接4线的触摸屏,这种老结构就不行了!
原先一直用25J10,45J10,66J60,没想到还是落后的结构啊!:lol

网友C:
16f887模拟输入也可以在AN0-AN13之间任意设定选择(非常方便),另887内部晶振可用软件设定在31K-8M之间,省去外部晶体了,

网友D:
问一下叶工,16F877A跟16F877有什么区别?

网友E:
18F的AD端口需要像上表中指示的一样配置,造成AD口必须尽量由端口号从小到大用,否则会造成浪费.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这个表格找不到合适的模拟数字口分配,可以选择配置成数字口。
对于配置成数字输入口的端口,一样可以做AD转换,不影响AD的精度,但会增加一点功耗,如果要做低功耗应用则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F:
LS的LS

16F877A是16F877的 替代升级版,

就是Microchip公司  在片子上面多刻了个A字        “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G:
877A比877多了内部比较器等资源,改用了新的烧录时序,烧录速度提高N倍,采用更小的硅片制程降低了成本,但现正在被更新更强更便宜的887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