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能被解密吗?

楼主(2009-12-16):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不能解密的,最狠的都可以把芯片一层一层照相,然后拿去直接生产就得了。

网友B:
没有不能解密的,最狠的都可以把芯片一层一层照相,然后拿去直接生产就得了。
引用 网友A:

:funk:

网友C:
有这个水平了还用去**干嘛?

网友D:
能不能**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E:
有防照相的技术。但芯片比较贵。
用照相这种方法,没几十万搞不定。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给你几十万,你能卖给他程序。就可以防这种**法了。
如果你的东西价值上百万,用防**芯片就值了。
或者多用几片不同的cpld,对方**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