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SWD debug :cy8c3866pvi-021 为什么在线仿真不了 ?

楼主(2009-12-16):
PSOC3 SWD debug :cy8c3866pvi-021 为什么在线仿真不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miniprog3吗?怎么样在线仿真不了?

楼主:
是的, 100pin的 3866axi-040  如果用两线的SWD 调试 , 连接方式如下
SWDIO to Pin P1[0],
SWDCK to Pin P1[1],
Vddio1  ,
Directly Connect nTRST/XRES to the XRES pin,
XRES 接在 外部的XRESpin上,是可以在线仿真的,如果不连接或者接P1.2 (configurable XRES)!,就不能仿真,为什么呢 ??有没有技巧,望高手指点~~~感谢万分

48pin cy8c3866pvi-021 这个ic 是没有外部XRESpin的,只有P1.2 (configurable XRES))!

网友B: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to:Hulan1985 ,你用了 48pin的 psoc3 的芯片吗》? 真想跟你沟通下,能不能QQ MSN 联系下
我的 31538642 rocky_bian@hotmail.com

楼主:
不能沉下去 ,顶

楼主:
老外说 可以仿真48pin的 但是不知道 是哪颗料 ,确实郁闷

楼主:
y有没有使用48pin的 psoc3???

网友C:
不是很懂,帮LZ顶一个

楼主(2010-01-19):
psoc3 48pin可以调试咯

网友D:
帮顶,仿真不了的问题真是经常出现

网友E:
回复 楼主:

LZ说说是怎么调通的吗,坛子里好像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