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 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三极管的电路

楼主(2009-12-16):
请各位看一下,其中二极管不是真正的二极管,而是LCD显示屏背光源的正负极,当RB2分别为高低电平时三个三极管的状态各是如何的,是怎样控制K端的电平变化的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的很差劲。
RB2为高电平时,Q5、Q6导通,Q4的状态仅看图中的话,将由其发射极电位决定。Q5、Q6导通时,K点电位下降,LED导通,液晶背光就是几只LED并联组成的,怎么不是“真正的二极管”?

楼主:
刚查了一下液晶背光的资料,明白楼上说的了,这个电路是抄的,我也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三极管,如果说RB2是控制液晶背光的话,照楼上的分析,RB2是高电平是不是背光就亮了?

网友B:
RB2高电平,背光亮. 此电路是一个恒流电路.

楼主:
为什么叫恒流电路?R26和R30、Q4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R30、Q4就是构成一个恒流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