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是否真的与晶振有关系

楼主(2009-12-16):
对于晶振来讲,我查询过很多厂家,其最次的精度都≤50PPM,也就是说2万个脉冲,才误差1个脉冲,对于32.768kHz的晶振来说,在STM32上也就是1秒钟差1个半脉冲了,也就是1天才能差4秒。
然而ST公司却在芯片中添加了晶体的校正程序,为晶体脉冲在1秒钟内增加1~16个脉冲,我想是不是应该没有这个必要,如果真没有这个必要的话,ST却添加了这个功能。这个功能的添加也无法弥补时间误差缺陷,就算精确到误差1个脉冲,一天也要差2秒。

我想这个设计是很有必要的,谁也不会把无用的东西放在一个产品上,既劳民又伤财!这一点可以反映出晶体的震荡与否,准确与否跟ST的内部回路是有关系的。

试想一下,我们在市场上随便买一个民用时钟,都基本准确无误,还有咱们使用的手机,时间一年半载都是准确的,可是在ST的这个产品上时间就差那么多。

有人讲,STM32就是一个计数,时间准确与否跟STM32没有关系。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一想起各商家送的时钟礼品,看看人家的时间那么准,不是也是采样的这种晶体做的吗?为什么那个就那么准呢。

也不知道是否有没有专门做晶体的人为我们讲解一下,晶振的精度问题

网友A:
请注意:STM32中对RTC的校准,不可能在晶振脉冲的基础上增加脉冲个数,只可能减少计数个数,即在若干个脉冲后少计算几个脉冲。

STM32可没有"无中生有"的本事,:P

楼主:
你不能光纠这个问题,无论加也好,减也好,只要是差1个脉冲,就会在1天误差2秒,这个该如何处理。
你想想,虽然这是一个误差的小问题,可是在现在这个精益求精的社会,不能说时钟不准吧,你随便看看你身边的时间,那个又那么不准的,说实话,我买同一个厂家的晶体,在我的老产品上(时钟DS1305)随便焊接,就算没有匹配电容都工作,在STM32上,大部分**,最后乖乖的买匹配6pf的晶振?能否给个解释。文档早看过了。

网友A:
既然你已经看过文档,那么你是否理解什么是“振荡器的增益裕量”?为了降低RTC的功耗,STM32的RTC振荡器的增益裕量设计得比较小,自然要求使用比较灵敏的晶体,这个道理你懂不懂?

关于晶体的误差问题,请你去问问晶体的生产厂家,同样的晶体也会因为不同的匹配电容而产生不同的频率。正因为如此,STM32中才会设置校准机制。

网友B:
可为什么ST的时钟没有其他厂的准确方便呢?

网友A:
"准确方便"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晶振的精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D(2010-05-14):
我对晶振还不怎么了解哦,学习中……
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请告诉我。

网友E:
1天才能差4秒
15天就是一分钟,一个月2分钟.一年就是24分钟.
还没有考虑温漂问题,不校准的话,这个时钟精度够烂的.

除了芯片厂家内置晶体,所以外购的晶体+RTC,想准确,都是需要校准的.这个不仅ST独有,以前用的PCF8563之类也需要校准.

ST比较挑晶体是不错,但内置校准功能是好事.

网友F(2010-08-06):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帮你顶。

网友G:
我的搞法是这样的,我用匹配电容为12P的晶振,在配6P的谐振电容,再用时钟校准来校正一下,效果不错

网友H:
我也没太理解晶振精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I:
1、1天差4秒是个不小的误差
2、考虑温度进去后,成批量哪怕是4秒你都做不到。
3、ST的RTC与其他任何RTC一样,精度取决于晶振误差,修正值同样用来修正晶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