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UBA2014输入电压范围及如何调光?

楼主(2009-12-16):
UBA2014输入电压范围及如何调光?

网友A:
好庞大一个问题……

网友B:
UBA2014的节能灯调光方案的输入电压范围可以支持220V or 110V的两种电压范围。 通过升压电路或者charge pump电路来实现调光。UBA2014的节能灯调光方案可以兼容任何品牌规格的调光器。调光范围是100%-1%。UBA2014的节能灯调光方案主要是调节灯的电流来调光。

网友C:
UBA2014的调光器调光方案可以用于家里传统的可控硅调光器,你可以调节调光器的旋钮来调节灯的亮度,同时UBA2014是半桥驱动的芯片,所以外面是需要加两个高压Mosfet

网友D:
学习了,看来楼上几位都是高手

网友E:
2楼的不是高手,呵呵

网友F(2010-04-25):
我们用UBA2014作可控硅连续调光器调光,关于分段调光方案,UBA2014也是可以做的,但是这个不是用可控硅调光器,而是利用一个电源开关而已.谢谢!

网友G(2011-05-12):
大家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