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一般触摸屏应用手写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9-12-16):
小弟现在正在研讨做一个项目,关于手写触摸问题想望各位高人指教。
现有一个触摸屏产品平台,想加入手写输入功能,研讨它的可行性。
现有硬件结构为

主MCU(400MHz) <-UART-->控制IC (A/D转换和其他功能)<-----Touch Panel

现在手写软件已经具备,因为uart传输速率低担心在现有硬件条件下是否会有问题?
各位大虾有否此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主频400应该没问题的,可以试试吗!
仅作平台,不做产品吗?

网友B:
楼主能介绍的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C(2010-01-17):
如果是用uart只用来传输触模数据,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除非那用户具有每秒出10拳的能力……否则不会影响用户体验……:D
我想银行不会拿触摸屏做小键盘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