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大灯开启时产生的EMC问题

楼主(2009-12-16):
我是做车载视觉系统的,最近在实车测试时发现打开大灯的瞬间液晶屏上的图像会错位,然后又恢复正常,有时会出现分屏后恢复不到正常图像.测了一下打开大灯瞬间我们系统板的几种输出电源的波动情况,如下图.现在问题是这种脉要完全滤除很难,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些比较好的建议,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没有人回复啊?高手帮帮忙哦.

网友A:
你的抗干扰问题,应和汽车电子标准的ISO7637-2的模拟测试有点像。

有可能的电源过来的,主要是看滤波器件的选用。
http://www.compon-tech.cn/Porous%20beads/comp-s5h.pdf 此器件是贴片的,可靠性和电流承受力好,如果汽车电子要求没有这么高,也可以用http://www.compon-tech.cn/Porous%20beads/comp-r6h.pdf
你可以发邮件给我,我可以推荐一种几家汽车电子企业都在用的上面的贴片器件给您使用。kai.zhong@compon-tech.com

网友B:
改灯的EMI,改屏的EMS项目

网友C:
增加电源滤波器,采用隔离电源

网友D:
大灯点亮瞬间浪涌电流是平时常态电流的10倍以上,其尖峰时间在数十豪秒。对电源会形成强烈干扰。

网友E(2010-05-23):
电源没做好

网友F:
根据经验,主要液晶屏的EMS问题。电源上的干扰是难免的,液晶屏的屏蔽,接地处理一定要合理。否则,电源上的干扰,静电干扰都可能是液晶屏显存内容发生变化,出现显示错乱,有事是致命的都没有显示。可以提高液晶屏的刷新次数试试,通过软件解决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G:
LS说的基本正确。

车载设备电源上的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只能从增强设备自身抵抗力着手。
一般的设备(哪怕是很便宜的收放机)电源输入端都串有大的电感并并联了吸收电容的,这个钱决不能省。

网友H:
车上的EMS不好做!

网友I:
加电解电容和TVS及数台二极管应该就把电源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J(2010-10-07):
最好用双模功率电感把电源和地完全和电瓶分开

网友J:
一般是18MH

网友K:
电源问题没处理好  我的QQ:634031529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L(2010-11-09):
按照我的经验,这种干扰很难滤除,使用独立隔离的DCDC吧

网友M:
电源问题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