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类似MeggyJr的设备如何

楼主(2009-12-16):
Meggy Jr RGB是为开发手持点阵游戏而设计的,它使用了8x8 RGB三色LED点阵作为显示,有6个按键。使用的是ATmega168单片机。
我们把单片机换成ATmega32,显示换成Nokia 5110 LCD,使用PWM输出声音。使用usb转串口芯片,可以从PC上通过单片机上的bootloader更新应用程序,也可以用下载线下载程序。把多余的端口扩展出来,这样还可以作为一个控制器来用。使用电池或者usb供电。因为是黑白屏,游戏多为经典的小游戏,贪吃蛇、俄罗斯方块、黑白棋、炸*小人等。
大家以为如何?有意见多提一提。

网友A:
呵呵,这点阵模块玩出了新花样.赞一个.

网友B(2010-03-14):
呵呵,别人是彩色的,你一DIY咋变成黑白的了?;P

网友C:
呵呵,别人是彩色的,你一DIY咋变成黑白的了?;P
引用 网友B:

工具类黑白的没事,玩的东东还是选同老X的建议,彩色的有趣好玩。

楼主:
这个是初级游戏机,适合单片机入门者的。目前进度:正在制板中......
后面还有个32位的,支持Linux开源软件的。大概配置是这样的:
CPU: 400MHz
SDRAM: 64MB或128MB
NAND Flash 1GB
WiFi:可选
开发不需要特别的调试器,降低开发成本。
软件:
Bootloader: uboot
OS:  Linux
GUI: GTK+ DirectFB
应用软件:火狐浏览器,简单的Flash播放器。
进度:原理图整理阶段......

网友D:
这样你还不如做干脆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