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教:弱感性,滞后功率因数(附图)

楼主(2009-12-16):
       还是上次那个感应热的同一个论文中的电路问题,这个全桥的开关,论文中说是实现了的ZVS和quasi-ZCS 。总的来说开关过程是,电流流过S1和S4的时候,关断S1和S4,这样就是ZVS关断。(虽然我猜想这个时候应该大电流关断是不是很有问题?)然后电流方向依然没有改变,电感中的电流依然正向流动,通过的是S2和S3处的反向二极管D2和D3,这个时候S2和S3在D2和D3没有关断的时候开通,同样实现了ZVS。这个时候电流开始换相。
       问题来了,论文中说这里的逆变器必须在一个感性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个电容的缓冲作用才能实现,如果在容性的条件下就不能很好的工作,这是为什么?
       论文中用到的是功率因数的概率,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就是感性和容性相似的说法,说明的是电流的超前于滞后性。原文如下:
      If the inverter were operated with a leading power factor, the lossless snubbing circuits would not work well,because the MOSFET’s would short out the snubbing capacitors.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inverter equipped with the snubbing circuit in each leg,has to be operated with a lagging power factor.
       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

       对比着问一下在论坛里看到一个相似的提法:
      ZCS 频率追踪控制(随负载、电源漂移而调整工作频率,让换相始终处于接近  零电流下的弱感性  )
      ZVS 死区追踪控制(因负载电流不同而调整死区,实现零电压接通,接近零电压关断)
      ZCS_ZVS 交替追踪控制(既实现频率追踪又实现动态死区,具有良好的开关过度与调功特性)

     这里提到ZCS的换相也处于弱感性下,也不是很理解。

楼主:
谢谢,你看这样说是不是对的。
   如果后端为感性的负载,它的电流就会比电压滞后,这样的的话,开关在开启之前回路中就有电流,这个电流的方向必然会让还没有开启的2个开关两端的电容放电,直达为0。这样就为ZVS的开启创造了条件。
  相反,如果是容性的负载,那么在开关开启之前电流就已经下降为0了,这样的话就不能进行对端电容的放电。就会造成了不能ZVS的开启操作。
  这里我有一个可能比较谬误的想法,如果我检测回路中的电流,在其降为0之前关断,不就可以缓解这一矛盾么?当然这样开关频率改变,也改变的负载的特性。
    还有个问题,开关关断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就是ZVS呢,因为这个时候电压应该就降为0了。如文中所说回路中的电流还没为0的时候关断器件,这样的非ZCS对器件有很大的损耗吧?

楼主:
也就是常说的ZVS和ZCS只能主要实现一种。看来是要选择选择,感谢

楼主:
准备使用的是MOS,看来主要实现ZVS合适点。串联谐振的网络。不过之前看过的一些IGBT的是ZCS的。本想综合起来使用,看来是不太现实了。
看书看了有半年了,还没入门啊。郁闷了

楼主:
为啥别人给我回的帖子没啦,最终变成自言自语了。。。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