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Makefile中头文件编译的疑惑

楼主(2009-12-16):
myprog: main.o BST.o
gcc -g -o myprog main.o BST.o
main.o: main.c BST.h
gcc -c -g main.c
BST.o: BST.c BST.h
gcc -c -g BST.c
clean:
rm -f myprog main.o BST.o

这个Makefile当中,为什么不用对BST.h进行编译呢?如果我在gcc -c -g main.c后面加上BST.h,则会出错,这是为什么?难道不用对自己定义的头文件进行编译就可以运行了吗?

网友A:
看看出的错不就知道了.

那错误说的应该很明白

楼主:
错误提示重复编译头文件

网友B:
#include 已经包含~

防止重复 要在.h中增加
#ifndef      BST_H
#define      BST_H

...
...

#endif

网友A:
不是要加防止重复的定义.

而是, 在C文件中就include h文件了, 又在编译的时候指定一回, 相当于声明了函数/变量 两次. 不重复才怪.

想想include 干了什么不就明白了.

这种问题LZ就该自己反思反思..............

楼主:
但是如果只输入gcc -g -o myprog main.c BST.h BST.c就不会报错,楼上的兄弟,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直接生成文件也会被分解为编译, 连接.
可以这么理解:
gcc -g -o myprog main.c BST.h BST.c 等价为:
gcc -c main.c
gcc -c BST.h
gcc -c BST.c

gcc -o myprog main.o bst.o

实际上连接是调用ld, gcc只是个封装. 这里的解释不一定对, 但意思是这个意思.

楼主:
恩,但是上面那个是正确的:gcc -g -o myprog main.c BST.h BST.c。
呵呵,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用Makefile就出错,现在没问题了,可以在每个gcc后面加上BST.h